楼主(2018-07-10):
工况要求:
主要应用于汽车轮胎帘子线的加捻;
一般24小时连续7天以上连续运行;
客户为中低端领域,维护很难保证,大都是坏了直接更换,最多平时加点减速机润滑油;
设备制造企业属于传统乡镇企业(技术能力比较差的那种),安装、设计水平较低,传动抖动较大,转动同轴度较差;
设备图(视频截图)
主要问题:
起初减速机与电机分别配置,出现大面积减速机损坏(电机运转正常,减速机不运行,减速机采用常用的普通减速机);
后来减速机与电机一体化,都从减速机厂家采购(损坏面积变小,但依然有不少损坏);
第一次一体化的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型号
再后来就是目前用的摆线针式减速电机,损坏较少些,但是漏油现象严重,不时也会损坏(电机不转,变频器过载报警,换上新的电机正常)
摆线针式减速电机
两种减速比的减速机
整体造型
设备中的减速电机
实际需求:
质量比目前稳定可靠;
价格可以略高,但货款能够接受承兑并有半年左右的宽限期(国内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
年用量平均100台左右,主要看市场情况。

楼主:
记得我们另一款机器:ASG700喷气织机,起初用的是蜗轮蜗杆减速机,效率很低,别人750W的前卷取我们硬是搞到了1.5KW,去年一个行星减速机,因为有锥度,发热量奇大无比!总之,感觉减速机安装设计还是很有学问的。

网友A:
摆线针减速机经常坏,估计是设计的功率匹配偏小和润滑油有问题,会造成里面的配件过早磨损,维修时候可以考虑选择质量好的盘和柱子整套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容易漏油,可能与工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