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用IO-link 是不是就不用PLC模块了呀,有什么优势呀,除了布线方便以外。价格最关心

网友A:
关心价格就不要用了
现在用IOlink的少了,以前的几种多见此类模块
这类问题,说出品牌型号配置更有针对性

网友B:
就我个人理解:IO LINK就是硬件界的OPC,它将不同厂家的现场传感器信号以及执行器信号通过通讯与现场控制器进行控制。以前只不过大家各自使用自家的ASI总线。

IO LINK带来的好处在于使得不同厂家的现场信号采集设备可以简单的兼容起来,同时IO LINK可以保存设备的信息,这样更换设备的时候先前的参数可以自动下载,从而方便的进行维护。

每个IO-Link设备都有一个IODD(IO设备描述)。这是一个设备描述文件,其中包含制造商,产品编号,功能等。用户可以轻松读取该信息并进一步处理。每个设备都可以通过IODD和内部设备ID进行唯一标识。

IO LINK从来没有说省钱是他的特点,就一些厂家来说,使用IO LINK的设备成本要高于传统方式的。

网友C:
价格关心就不用考虑了,还是用传统的PL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价格关心就不用考虑了,还是用传统的PLC吧;

IO LINK仍然要用到PLC的。

其实只要把它想象成早先的传感器网络ASI的扩展型就可以了。

从节约的现场布线来说,和远程模块差别并不大,从价格来说,也比远程模块稍微贵一点。

网友A:
 IO-Link(IEC61131-9)是一种开放式标准串行通信协议
看来楼主要的是这个IOlink

网友D(2019-03-04):
年前设计了一个小的设备,就是用了IO-Link的。
的确,IO-Link可能是兼容方面统一的一个选择,他能支持输入输出。在2bytes的数据大小下,400多K的波特率,300μs的延时。数据结构越大,其延时也就越大(反映的就是单词周期时间越长)。
如图所示,IO-Link是属于执行层的网络,下挂在总线节点下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解决了总线节点,下面就可以配用相应的IO-Link master。它并不能节省PLC,因为它是执行终端的网络层,是接受指令的。
后期的IO-Link希望能提高带宽,毕竟,执行层也有数据量很大的。比方说阀岛上带EPV,甚至带上FM或者FC,这样的数据量,如果能够用一个IO-Link从站控制,且延时率很低,那是相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