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刹车坏了,好修吗?

楼主(2018-07-10):
单位一台数控机Z轴驱动器报警,检测了电机动力线和编码器线,均正常,由于是带电磁制动的,量测制动电源24V正常供电(失电抱闸),解除外部负载,故障依旧。
拆除电机动力线,制动电压24VDC仍旧供电,用手转动电机轴,转不动。
于是怀疑制动部分故障,使电机处于抱闸状态无法运转。

请教小伙伴们,判断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那么自己动手拆下来看看行不行,有没有注意事项,刹车在中间,编码器在后面,配图

问题已经解决,数控系统厂家来人,搞了半天终于好了。
结论:我出糗了!
还是刹车电源问题,开始厂家也摸不着头脑,量量刹车电源是24VDC没错,线也正常没有断,结果查到是继电器触点坏了。厂家也说搞蒙了,明明有电压,继电器坏了应该没有电压啊,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虚接了?
果断换继电器解决问题!

网友A:
单位的,建议换一台电机,这个刹车自己再慢慢研究。

网友B:
我就因为这个情况换过一个信捷的伺服电机

网友B:
你这个刹车应该是单独供电的跟伺服电机的电源没关系,最好检查一下控制刹车的中间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说了量测制动电源24V正常供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情况?
后来有维修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我们那电机太老了。你那个是失电抱闸,在没有24V时是抱闸。如果24V电源一直接通肯定是不可能抱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问题是通电了还是抱闸状态啊,为了防止伺服使能ON,我把电机线都拆除了,还是盘不动电机

网友C:
刹车部分直接拆出来看看有无修复可能,电机部分别动,特别是转子别抽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拆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