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过压故障

楼主(2018-07-10):
欧瑞E1000 3.7kw变频器查故障记录是过压,测量PN500V左右,面板现实700V,运行到50hz面板显示输出电压480多V 关键是还有10多个电流,咸老师还有大师们看到回复一下,刚接触维修不久,谢谢

网友A:
你面板显示10多个电流是带电机还是没带电机呀?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C:
没查到故障问现场呀,过压不一定是故障可能是参数问题或者负载的

网友D:
面板显示大,查一下直流电压转换回路吧

网友E:
把主板上提供基准电压2.5V很小的那个两个小电解换掉。离cpu很近的那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5楼你好,不带电机十多个电流,你说的把主板上两个什么东西去掉

网友F:
1,检查电压采样与检测电路,面板显示直流母线电压异常,看来此电路有问题。2.检查电流检测电路,面板显示电流大【空载不带电机】,看来此电路有问题。
方法不带电静态检查,运用电阻法逐级【即每个元器件】检查;也可在通电情况下,采用动态检查,即用电压法,测量各元器件比如电阻 集成电路个管脚对地电压查找故障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哥们,是换掉不是去掉

网友G:
E1和E2电容16V 10UF换掉,在CPU旁 电位器下面,修过几十台了

网友H(2018-12-13):
ycqyxh,我修好几块板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