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模拟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10):
我想在CP1E-N30 上加一个CP1W-ADB21 在软件上哪里可以设置模拟量参数,还有这个模拟量对应的地址通道是多少。

网友A:
你这个配置不成立
CPU要CP1L-E

网友A:
用CP1W-AD041吧,别图便宜或被忽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置的模拟量软件设定我找到在哪里,添加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在软件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一台设备上看到别人这样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一台设备上看到别人这样配置的
请发张照片参考一下,或许教科书式的教育不切实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置的模拟量软件设定我找到在哪里,添加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在软件哪里可以设置
内置的模拟量?CP1E-N30没有内置的模拟量呀
添加的模拟量不在软件设置,要编段程序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只需要一个模拟量 就看到这样配置的。我添加的模拟量模块使用范围是0-5V的 这在程序段里设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好像没传上去 在传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张照片是你目前要做的配置吧
有别人在用的照片吗?
关于ADB21请看CP1L-E的资料,官网有,手边没有,要不晚些时候发给你。
ADB21是2路0-10v 或 0-20mA的
如果能用在CP1E-N上就太好了,不过CP1E-N买不到新品了,只能在CP1L上开垦了。
祝你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在CP1E-N30 上加一个CP1W-ADB21 在软件上哪里可以设置模拟量参数,还有这个模拟量对应的地址通道是多少。

No,Sir,在软件内没有设定模拟量参数的地方。

通过接线方式的不同,得到不同的信号输入。

电流输入对应0-20mA对应0~2000,电压输入0-10V对应0~4000。

不需要在软件中设定,通过直接MOV对应的IO通道来读取转换值。

不需要去查阅CP1L的资料,官网在2014年以后的CP1E的CPU操作手册中添加了ADB21的相关内容。

欧姆龙官网相关资讯: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2064/download/manual.html?from=selfservice

网友A:
这是官方最新回复,先前告诉只能用在CP1L-E
现在你就是要看一下CPU是不是1.2版本以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官方最新回复,先前告诉只能用在CP1L-E
现在你就是要看一下CPU是不是1.2版本以上了

之后欧姆龙官方改变了说法。

网友C:
一样在问欧姆龙官方了,一个针对楼主问题问,一个不断的圆自己的回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先前与我对话那个客服?(11:30以前)
最先要ADB21资料,回复在CP1L-E里有。
“或许教科书式的教育不切实际”这是在楼主回复“我在一台设备上看到别人这样配置的”补充说明。
在看到你的回复后,又上官网咨询,有的前面回复。
明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先前与我对话那个客服?(11:30以前)
最先要ADB21资料,回复在CP1L-E里有。
“或许教科书式的教育不切实际”这是在楼主回复“我在一台设备上看到别人这样配置的”补充说明。
在看到你的回复后,又上官网咨询,有的前面回复。
明白吗

不管是什么客服,他总是代表欧姆龙,先前回答你问题的客服没有问题,人家只是没有把全部可能性告诉你。

楼主上面回复了3个帖子,始终在问如何设置,并没有向你讨要资料,只是你在先前就说人家的配置不成立,否定人家的应用。

我之所以回复,是因为我原本手册上并没有查到ADB21的型号而改上官网查询,因此回复才会如此细致。

所以,你以后回复并不要只看眼前的手册,而应去官网查阅一下欧姆龙是否有新的手册更新。

懂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没查最新资料是我的错
是客服明确说用在CP1L-E 我还分别问了CP1E-N,CP1L,CP1H
他如果不说资料在CP1L-E里,我没必要晚些时候给他做参看
下午回来用电脑,发现你的回复,才又上官网咨询,包括更新文库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