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PID参数的应用

楼主(2018-07-10):
通过压力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是要通过变频器的PID来实现吗?,是的话该怎么接线和设置参数?

网友A:
每种变频器这样的类似应用,都不一样,要看说明书的说明才行呢。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凡是带内置PID控制的变频器,都是类似的原理,但操作方式各是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变频器这样的类似应用,都不一样,要看说明书的说明才行呢。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凡是带内置PID控制的变频器,都是类似的原理,但操作方式各是个嘛。
你可以讲一个你熟悉的变频器牌子吗?

网友B:
这就得看你用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了,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很久以前做过的恒水位控制,压力变送器是4~20MA,变频器东芝S15,第二张图的红圈就是有关PID的设置,具体自己查说明书

网友D:
  通过压力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要通过变频器的PI来实现,微分D不用。
  水压设定信号用电位器设定(11、12、13),水压信号(如4-20MA)从变频器的电流输入端子CI输入(以上以富士为例)。设置的参数有:给定信号输入端,PID模式选择,即正、反动作,反馈信号选择,水压信号的滤波时间,P及I 参数的设置。

网友E:
用变频器的PID控制水压,可以选用变频器自带的参数,线路按规矩接好,变频器一些参数设置好
比如传感器是0-10v,10kg,线路按10v接,目标6kg,设置目标值60%
具体变频器再看详细参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了。我熟悉西门子的变频器。它的内置PID如何使用,有很详细的文档,你可以去下载看一看,涉及的参数很多,所以这里不赘述。但我可以传给你几个文件作参考。

网友A:
这是一个文档。专门讲西门子变频器的PID应用。

网友A:
这是五个相关的小文件,都是MM4系列的PID使用文档。解压后可以看到了。

网友F:
风机水泵类的大多都内置了PID功能;

网友G:
恒压供水的最佳做法就是这个应用吧
远传压力表作为反馈,和给定,剩下的就是调PID参数让这个系统达到最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文档。专门讲西门子变频器的PID应用。
谢谢了!

网友H:
1.设置为PID模式。
2,设置目标值。
3.设置反馈通道。
4.一般设置为面板设置参数。
5.设置反馈特性
6,设置反馈信号即0-10V或4-20MA。
7.设置P值 I值【如何设置可查看相关书籍】一般原则:反应快就增大P值,反应慢就减小P值;I值与此相反,与P值互为倒数。P【比例 】  I【积分】。

网友I:
很多变频器自带PID控制功能,直接使用。

网友J:
变频器说明书内,有章节会说到PID的应用的。然后买对应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谢谢!

网友A:
PID控制基本原理是相同的,操作方法各品牌不一样。所以,拿到一个品牌的变频器,具体操作看说明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