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这种和断路器连在一起的漏电保护器,该怎么选啊?

楼主(2018-07-10):
如图所示,就是右边的这个施耐德的 vigi ic65 ele
它电流相关的主要参数有两个,一个是“额定电流”,一个是“剩余电流灵敏度”,
我就是想问下 它的这两个值该怎么选呢? “额定电流”应该与它旁边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一样吗?如果旁边的断路器是63A,这个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也选63A,相应的,如果是断路器是40A,那么漏保的额定电流也是40A,是这样的吗?
还有 “剩余电流灵敏度”又该怎么选呢?看到有30mA,300mA的等规格啊~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剩余动作电流是保护规格,30ma就是漏电流小于30ma保护器不动作,相应比较安全,300ma就是漏电流小于300ma保护器不懂做,这个漏电流就大了,可以对人行程严重伤害。

网友B:
额定电流大小是根据你末端负载来确定的!
剩余电流灵敏度是根据保护开关所处位置确定
末端保护选IΔn≤30mA,额定动作时间Tn≤0.1s
末端上级60~100mA,额定动作时间为0.3s
总保护应选用延时型保护器,额定动作电流应根据线路具体情况确定,不应小于300mA,额定动作时间为0.5~1.0s
监测线路绝缘水平,防止火灾专用保护器可选用剩余电流动作报警式保护器。其报警动作电流为应为300~500mA,动作时间应为0.5~2.0s

网友C:
30ma.300ma等是指当电路中漏电流达到这个值时,断路器跳闸,以达到保护的目的。楼主可以百度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这右边的可以组合,右边起漏电保护,也有额定电流,短路保护左边的

网友E:
防人身触电用30mA的,防电气火灾用30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