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现场有台研磨机设备,报共振,这需要修改伺服里什么参数啊???哪位大神给点建议。求助。。。。

网友A:
刚性下调些,是龙门架构的吗?

网友B:
什么型号的伺服,如果是目前常用的MR-JE MR-J4,这个带有一键调整功能,可以通过软件或是面板进行一键调整,看下这样效果怎么样。
如果不行,还可以通过手动调整参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