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公司是做港口设备起重机的,上面图是集装箱龙门吊上起升机构和小车机构的减速机,起升机构减速机和电机是分开的,小车和大车机构是三合一减速机,电机和减速机为一体,大车和小车一般用SEW或者凯诺的较多,起升机构的减速机用国产的比较多,不过国产的减速机和进口减速机的话,噪声上有很大的区别,比较一分钱一分货吧,其他的话都还是可以满足使用,缺陷就是国产的声音太大了,还有一个,三合一的减速机,国产的话是带独立风机散热,需要单独接线,进口的话是不带独立风机的,就轴上带了个小风扇,无需单独放线接线。其他地方使用的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区别,至少起重机上是有这样区别的。

网友A:
进口与国产的精度差好多,当然也体现在噪声的大小上

网友B:
这个设备上减速机就不用考虑运行噪音吧,每次抱闸动作的声音都会比减速机的噪音大多了

网友C:
接线盒使用耐火泥密封上了?防止灰尘进入?

网友D:
   变频电机还是独立风扇好,尤其转速低、负载重的必须是独立风扇。当然,转速高、负载轻的完全可以直接带风扇。我公司用的SEW三合一减速机均是独立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端式接头,傻X质检硬是要加泥巴放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公司选的都是不带的,SEW也是这么推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有的减速机,声音大的吓人,隔条街都能听到,声音太大了,司机开起来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做工,做工可以明显看出来国产和进口,不过一般都不会注意这个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其实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任何产品,如果你在乎的是质量,请尊重它的价格,如果你想要的是便宜,请接受它的缺陷。毕竟研发成本,材料,安装工时摆在那里。从来不存在物美价廉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