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请教,三菱Q系列PLC通过以太网和ABB机器人通信,请问这个ABB和PLC通信配置怎么设定?

网友A:
一般机器人电箱里面会安装一块CC-LINK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明下吗?没用过机器人

网友B:
当然是Socket通迅,一个做客户端,一个做服器。首先是ABB机械手那边支持才行。目前常用的IRB120系列好像不支持。。PLC这边好设定,只要在软件 PLC参数-内置以太网设置里 设一个iP地址,再开个端口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很感谢您,通讯配置都设定好后,是不是要确定机器人和PLC的通讯协议了?这个协议是不是跟PLC和视觉的协议一样?比如PLC程序里:mov K1 D0里,视觉发现D0=1就开始拍照……是不是这样子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差不多这样吧;一般是PLC做客户端下达命令,机械手做服务器执行命令;机械手接收端口监听到有数据时就把它读出来,然后分晰接收到的数据,根据内容执行相应的动作,执行完再发送相应数据告诉PLC机械手己经执行完了。。

网友C(2019-07-10):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吗  能否分享下

8524937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