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30A 和30C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这真是苦力题,是否是指端子的输出功能?故障触点的输出30A、30B、30C、30D、30E、F、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变频器上的

网友B:
可以贴个图嘛。否则,指题目真的是一头雾水,真看不懂。

网友C:
富士变频器吧,30A 30C指的是变频器控制板上的故障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当变频器故障时,触点闭合,外部报警指示灯亮或者蜂鸣器响。

网友D:
主板上的继电器输出触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富士变频器吧,30A 30C指的是变频器控制板上的故障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当变频器故障时,触点闭合,外部报警指示灯亮或者蜂鸣器响。

楼主出的猜迷题,4楼猜的应该正确,富士的确实有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弄清楚你的是什么牌子变频器,然后找到该牌子系列型号的手册即“使用说明书”,如手上没有也好在百度输入该牌子型号进行搜索,手册上都有端子的各功能介绍和面板操作等,还有使用参数的祥细介绍等

楼主:
有可能是吧

网友E:
以下是FUJI-5000G11S(P11S)图纸:

网友D:
继电器输出点,仅仅是不同的品牌标法不同;
台达标的是RA RB RC;
三菱标的是A B C (有二个继电器输出的标的A1 B1 C1 A2 B2 C2);
安川则一般直接法的数字序号;

网友F:
变频器内部继电器输出点,常开或者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