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芯片生产设备用的小小减速机,减速比居然是750!!

楼主(2018-07-10):
小小减速机,减速比居然是750!!东方电机出品,运行已经25年(无尘室,半导体芯片生产设备用)

楼主:
电机电源100V,单相;
一级减速机——减速比10;
二级减速机——减速比30;
一级齿轮减速机——减速比2.5;
电机功率仅仅15W,但是末端轻轻松松举起50KG挂篮......

网友A:
控制这个电机的PLC是松下的吗?

网友B:
这个不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C:
这个图看了半天,也没有明白,减速比这么大,原理是什么。

网友D:
多级减速,减速成倍数增长。一级减速10,二级减速30,速比就到了300了,再加一级2.5减速就是300*2.5=750倍。

网友E:
这转速好慢好慢了,几乎叫看不到转了。如果按电机1500转/分钟,这货一分钟才1.9转。转矩也是提高了750倍。这个设计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F:
前年做了一台机器上面用了一套10*10*100一共10000比的减速机。

网友G:
这个减速机外形小巧、结构紧凑、速比如此之大,设计得确实好
。

网友H:
东方电机在电子半导体行业应用很多的,不过价格也贵,普通的调速电机价格都要好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