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是这样子,机器上编码器屏蔽线没有接地,导致位置总跑偏不准。接地和不接地抗干扰效果差别有多大呢?,接地只能接在控箱上,空箱本身接地也不好,折衷办法可不可以接在零线上呢?干扰源可以肯定是变频器

网友A:
又是个干扰问题,看着都头大
现场距离柜子有多远,电机线用的是屏蔽了吗,电机接地怎么样、什么变频器,吧载波频率降低下试试

网友B:
编码器安装在机器上一端肯定接地了,关键是你机器本身接地不良好……如果确定是变频器引起的干扰,买个磁环,变频器输出电源线在磁环上多绕几圈试一下,当然你电机功率不太大情况下……否则线不好绕了,磁环尽量选择大一点效果好点……

网友C:
编码器用双绞屏蔽线是有道理的

网友D:
EMC电磁兼容是一个综合的专业技术问题。不能笼统的说接地,系统各个单元的金属外壳等电位的时候,接地管用,且必须接地,系统各单元没有等电位,接地没用而且反不如非接地状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但几乎所有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手册都会有关于自己产品的EMC安装布线的规则,你可以看看手册这方面是如何描述的?然后再比较现在实际的安装布线状态,加以纠正即可。或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帮助。

网友E:
你不接都比接零线上强吧?
一般来说,自控系统里边单端接地就可以了,柜子这边不好接就单独给它砸个地,远离强电的地,远离强电线缆,远离电机这种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安装在机器上一端肯定接地了,关键是你机器本身接地不良好……如果确定是变频器引起的干扰,买个磁环,变频器输出电源线在磁环上多绕几圈试一下,当然你电机功率不太大情况下……否则线不好绕了,磁环尽量选择大一点效果好点……
磁环?好的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个干扰问题,看着都头大
现场距离柜子有多远,电机线用的是屏蔽了吗,电机接地怎么样、什么变频器,吧载波频率降低下试试
编码器用屏蔽线,电机的没有,降低了载波,屏蔽层接地接到机器上,机器是水泥基的,接地应该可靠了吧。还是会跑偏,现在就是程序里让他固定一段时间跑到限位哪里去复位一下,暂时将就使

网友B:
谁告诉你水泥基的接地就良好?看来你先百度一下什么是良好的接地体……

网友F:
应该不能接零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