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请教各位,ATV212施耐德变频器怎样设置恒压供水?我到网上看了说明书,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设置相关参数。那个模拟量是怎么设置的?我们原来是厂家设置的6公斤压力,如果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到7公斤压力的话,该怎么调?有谁调过参数,特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2018-08-16):
控制电机频率   通用功能  预设速度里边 调频率到适合你的水压 然后看你是什么类型的控制  是电压信号 电流信号  档位信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