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我昨天对我市的变频器使用的客户,进行了维护保养讲课,大致内容:
              使用变频器应知应会
早期的交流电机调速,无非是采用调压器,变阻器等等。它们的调速,线性不明显,消耗功率大,发热严重等。至从变频器问世以来,大大的解决了交流电机调速的性能,提高了效率!所谓变频,顾名思义:它是在调速电压的同时,也同步的改变了频率!做到电压/频率跟踪。比如:通过使用变频器,在输出电压380V的时候,频率为50HZ, 当输出电压为190V时,频率是25HZ左右。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高次谐波,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的。测量时仅供参考!
  为了让变频器更好的为我们服务,提高变频器的使用性能,减少故障率。以及工作中能够做到及时准且的处理。我们必须去了解掌握一些变频器常识。做到应知应会!
变频器虽然是很好的设备,比较高级的设备,但是要靠我们细心和熟练的去掌握它,操作它!
一、对变频器的工作电压要求:一般允许正10%,负15%。仅供参考。各厂家可能有出入!
   与380V为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范围也就是340V至420V范围。那么380V的时候,变频标准母线直流电压是380X1.414=537.32V峰峰值!下限是340VX1.414=480.76V  上限是420X1.414=593,88V掌握以上这些,我们心里有个数了:当出现过压或欠压时,我们可以通过变频器的菜单查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超出变频器工作电压的标准?再进行实测供电电压是否异常进行处理!
二、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一般是0-40度或-10至50度。如果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变频器也会不好好工作!所以在不符合变频器环境满意度的要求,就要采取措施,给变频器一个舒适的环境,让变频器安心的工作!
三、变频器的使用环境要求:变频器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并且做到良好的通风散热。避免阳光直射,避免过多的粉尘,避免潮湿,避免强烈震动!在选用变频器安装时要引起重视!确不可强凑合使用!
四、为了使用好变频器,值班员要掌握变频器的故障信息,了解故障信息的含意。以便能及时排除或通过记下故障代码判断故障现象,以及把代码送修时提供给维修人员,如果记不住,在拆下变频器前,把故障代码和变频器主板接线拍个照!这是维修时的重要依据! 用户一定要备份变频器的接线图以及自己单位使用的变频器内部参数!
   变频器投入使用时一定再三确认电压等级和接线是否正确,以免引起经济损失和人身安全!

五、下面是要掌握的变频器故障代码:
    普传变频器故障代码:
首先,变频器无显示:先检查变频器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正常,检查充电电阻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看,充电接触器是否吸合。如果吸合了,看主板和驱动板有没有指示灯亮,如果亮就检查主板与操作屏的连线,或操作屏坏!当然,整流桥损坏会造成整机没电,但整流桥损坏大多数是短路击穿,这时应该会跳闸的。
以普传为例来说明故障代码,以下故障代码在通用变频器中。具有通用的代表性。
一、OC:典型的过电流故障,它包括:
1、加速中过电流: 调整加速时间
2、减速中过电流: 调整减速时间
3、起动中低频抖动过电流:返回厂家处理
4、运行中过电流:先拆下负载试机,如果故障依旧,就可以判断变频器本身损坏!应返厂处理,如果故障消失,请检查电机和电缆!
5、干忧:在确认变频器参数有备份时,恢复出厂值,再重设变频器参数试之!
OC-P:系统受到干忧或瞬间过电流冲击:在确认有备份参数时,恢复出厂试之!无效时返厂维修。
OC-C:过流信号来至于电流检测电路:反厂维修
OC-FA:过流信号来自于驱动电路:反厂维修
OC-2:输出过电流: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1.5-3倍:拆下负载,如果故障消失,请检查负载,如果故障依旧,返厂维修!
6、OL:过载,表现为机械负载过重:请检查电机轴承和设备运行状况,有没有阻碍!
7、OU:过电压:请检查供电电压是否过高、减速时间太短。负载惯量太大!造成反拖!
8、LU:欠压:电压低!包括电源瞬时停电、电网容量太小等。输入电压低,电源缺相,接触器没吸合或接触器触点损坏!如果以上正常,将变频器返厂送修!
9、OH:过热:有上电就报过热和运行一会过热二种情况!前者是变频器故障,后者:1、包括环境温度太高,2、变频器风道堵塞,3、变频器上面盖有杂物,4、载波频率过大等。前3项用户自行处理一般就可以了,变频器故障请返厂维修。
综上所述,我们记不住这么多的代码,但我们起码要记住常见的常发生的故障代码:如:
欠压、过压、过流、过载、过热、缺相等等。
变频器停止再起动时,一定要等操作屏熄灭后才能再起!
停机检修时一定等机内的红灯完全熄灭才能进行触摸机内的元器件!
我们掌握了这些是对自己的工作有好处,但自己不要动手维修变频器的内部。因为它属于专业修的领域!盲目维修,很有可能造成炸机!造成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出现安全事故!
最后是工厂要做到的是:
1、变频器要每季度对变频器进行清尘处理,如:吹散热片的风道,可以批开变频器前盖进行吹尘,但不要碰触变频器内部元件。
2、变频器如果是季节性的工作时,长期不用时,要做到至少每季度或每年上电一小时。不用运行。
3、经常检查变频器内的轴流风机是否工作,有没有异声。
4、变频器上面不要盖有书本、杂志,水杯等物件。
5、定期检查变频器的接线端子的螺丝是否有松动。
6、存放保养:
 室内应干燥、无直接阳光、无腐蚀性气体、无灰尘;相对湿度在20%~90%且无霜冻;温度在-10~30℃之间。
以上是今年为客户的小培训,只以保养为主。大家可以提出批评,但吻喷,文明回复!

网友A:
最后工厂要做到的也是使用手册里有的内容,可是有几家做全了呢?
楼主的培训对象在现场有什么样的反馈可以归结一下在这帖子里说说嘛丨!

楼主:
我们只是做成PPT在办公室放映讲解,主要是对值班操作工培训。不是现场,这是预约的培训。
当然,您说的对,没有几家会做到变频器保养的,我们的培训其实是个任务!多少对他们有点帮助。

网友B:
楼主肯定也是个维修变频器高手,要不怎么能给别人做培训呢。

网友C:
这个是免费给培训的吗  算售后吗

网友D:
代理某个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售后,简单的讲一下,有时候加点口述实例就完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代理的是汇川,是客户要求讲一下。主要是讲给值班倒班电工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谈不上高手,就是多少讲一些概括的维修保养。

网友E:
这个整理的很好,避免误操作带来的对设备的损坏

网友F:
对于被培训对象来说,你就是专业的,哪怕是变频器的简单应用及维护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客户的邀请,就是以变频器保养维护为主题,我发的这个内容,仅是一部份,之后我用口述根据我的记忆讲了3 个实例,在这里我没有加上,因为以前我发过了,都是重复的版块会有人有想法。当时还有一位厂家人,他负责讲高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我是一点也没接触过呀。
我讲了1 个小时后,由厂家讲高压变频器。我很喜欢常来工控论坛。

网友G:
坐标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