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请教
行车(天车)升降用,PG卡和编码器之间线路比较长(六十米左右),安川有两款PG卡(PG-B3和PG-X3)选哪一款比较适合?

网友A:
我们都是用PG-B3,一两百米都没问题,要用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的回复。

网友B:
估计得用特别好的屏蔽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