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随着节能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

  节约能耗已经成为了各行各业的目标

  建筑行业也不例外

  建筑的能效管理已经成为

  多个国家的硬性指标

  这对许多在建筑领域工作的

  专业人员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红外热像仪作为

  绘制建筑物能量损耗的独特工具

  是一种检测建筑物能耗的便捷高效方法

  其所拍摄的红外图像

  可以很好的反映

  建筑物的温度、湿度等参数信息

  为建筑领域工程师提供重要的能耗信息

  但是建筑领域不同于其它行业

  热像仪在拍摄红外图像时

  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

  影响红外图像所表现的参数信息

  那么

  该如何避免建筑物各方面因素的干扰

  拍摄出精确的红外图像

  使得工程师可以正确的解读红外图像呢?

  只有通过了解不同的建筑材料和结构

  深谙影响表面温度和图案的各种因素

  才可以有效地避免

  所以

  今天小菲列了所有的干扰因素

  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办法

  可以轻松助力建筑工程师

  拍摄出精确的红外图像

  1. 建筑材料的影响

  一些材料(例如混凝土)热灵敏度较低,温度变化非常缓慢。而其他材料(例如大多数金属)则能迅速改变温度。为了正确解读结果,热像师必须知道检查前外墙或内墙是否有过大的温度变化,因为这会影响温度读数。

  2. 建造方式的影响

  外墙在外表面和其余结构之间可能留有空气夹层。这种类型的结构不适合从外部控制。从内部看,墙体中的所有框架结构温度会更低(假设内部温度更高)。从温度较低一侧来看,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些都是预期的特征图,一切正常。

  从内部拍摄的红外图像。框架可见,而且组装覆盖板与框架的螺钉也同样可见。角落处明显温度更低,这称为角落效应,但这里不存在任何问题。

  3. 室内和室外温度的影响

  只有墙体内外两侧之间稳定温差大于等于 10°C 时,隔热失效、隔热损坏或隔热不良的现象才会在热图像中清晰显示。更小的温差往往也是允许的,这得视建筑材料的热容量而定。通常从内墙和外墙进行检测都可行。最好的检测结果往往从内墙获取,因为影响因素较少,但为了更好地全面了解建筑物,建议从外墙进行补充热量测量。用户应知道室内和室外温度,并且还需要知道在过去 24 小时内是否发生较大的温度变化。

  4. 建筑结构压差的影响

  如果建筑结构发生泄漏,建筑结构的压差会使气体从一侧流向另一侧。高压差导致高流速,如果不存在压差,则无气体通过泄漏处流动而且建筑结构看起来密封性良好。

  红外热像仪看不到气体本身,但能显示由于气流而冷却的区域。以下图为示例,从图像显示特征图中可以得出结论。

  图像显示踢脚线处的气体泄漏

  5. 对外墙的影响

  阳光和阴影可能会在表面上形成非常特殊的图案,并且在太阳辐射结束后数小时内可以看到。具体多少小时后可以看到,这取决于建筑结构所使用的材料。切勿将其与被检测建筑中由热传递产生的图案搞错。比如,砖的温度变化比木材慢得多。风的影响不明显,与没有风的情况相比,表面温差较小。降雨使表面变湿并降温。干燥时会导致蒸发,从而使表面降温。显然这会产生误导性图案,需要注意。

  6. 对内墙的影响

  加热器对周围表面进行加热。从通风口出来的空气可能会吹到表面上并使其局部加热或冷却。墙上的书架、柜体和图片具有隔热效果。如果把这些东西从墙上取走,其后面墙体会显示温度更低的图案。

  以上两幅图像是从同一面墙体拍摄而得。外墙温度比内墙温度更低。右侧图像显示从墙上取走一张照片时发生的情形。图片后面的墙体温度较低,因为图片尺寸与墙上的两个墙钉之间的尺寸相同,所以看起来墙体存在隔热失效的问题。该示例表明,在红外检测前至少6小时将物体从墙上取走是非常重要的。

  7. 周围反射的影响

  扫描反射目标时,一定要改变扫描角度以消除图像上的反射。反射可能来自你自身的热量,或者该区域的其他热源,如机器、灯泡或变压器。反射会造成热图像的数据不正确,如果数据难以理解,则存在数据错误。

  该图显示左侧窗口对内墙(右侧)的反射。

  以上7点

  就是在建筑领域

  拍摄红外图像时

  需要注意的影响因素

  及其对应的解决办法

  如果您是建筑领域的一名红外工程师

  那么,以上所列的影响因素

  可以帮助您拍摄出精准的红外图像

  同时,正确地解读红外图像

  获取准确的建筑能耗信息

网友A(2018-09-09):
建筑的能效管理,量大面广。
指出注意点,能够更好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