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我们公司面对煤矿井下斜井运输系统设计、生产、销售一些辅助性安全设备,其中一款产品跑车防护装置挡车栏使用了减速机及电机组合。

1.电机、减速机这样使用在一种挡车栏上
车间正在生产安装的减速机,电机
安装在设备上的减速机,电机
3KW防爆电机(矿用设备必须要有MA标志,防爆许可证)

2.电机、减速机这样使用在另一种挡车栏上
安装在设备横梁上的减速机电机组合
电机正反转经过减速机减速后带动绳轮旋转,牵引或者松放钢丝绳上提或者下放挡车栏
横梁上减速机电机组合

2.减速机内部结构以及选型

网友A:
这样组合就是减速电机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是厂家组合还是自己组合的区别了

网友C:
第一个图,有点疑问,干嘛不选大一点变比的减速机,那样可以省掉一对齿轮,结构更加简单,还有现在的减速机安装在避震胶上,并不利于齿轮对的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照片没有拍出来细节,那个大齿轮其实是半个,设计意思是在负载机械达到限位点后电机没有及时停下来,此时大齿轮不再被驱动旋转,机械也就不会再运动。(对机械不懂,可能描述的不专业,见谅)

网友C:
回复 楼主:
搞个防止冲顶的行程开关吧,具体可以参考吊车另外加装的样子,吊车一般有断火器,但不保险,另外增加的一个行程开关防止上冲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