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用运动距离换算成脉冲
(也就是说用户在触摸屏上输入运动距离,plc自行转换成脉冲)
步进电机一周移动12.56mm,步距角1.8,细分16(一圈总脉冲3200)
求老师指点,最好能有梯形图

网友A:
3200个脉冲对应12.56mm,不是自己都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B:
(需要运动的距离/12.56mm)*一圈的脉冲(3200)

等于要走多少个脉冲数。

用浮点运算

没事乱写了一个

最后是浮点转换成32位的。

转换前可以+F指令 浮点数脉冲+0.5 四舍五入。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C:
算出1个脉冲多少距离不就行了?用1圈距离12.56除以3200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