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今天操作工来找我,说机器出故障了,我到现场,他告诉我Y轴嗝嗝的叫,走的不顺畅,震动很大,我打开电柜,检查驱动器没有报警,断电测量步进电机三根线阻值,其中两根正常,和另外一根测量没有阻值,打开步进电机接线处发现其中一根线接线端子严重烧了,手一动,线掉出来了,发现步进电机线和端子焊接处虚焊,接触不好引起的发热,导致了步进电机缺相了……

网友A:
不要说步进驱动器输出缺相不保护不报警,现在还有很多新出的伺服器不知是否山寨还是品牌,输出缺相一样不报警不保护,高速时一样正常运行,低速时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B:
这个倒是见过,还真没保护的报警的

网友C: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一般没有缺相报警。除非是闭环步进带编码器反馈的

网友D:
少了一相力矩不够,转矩不均当然会振动

网友E:
80%步进驱动器都没有报警输出,就算是有报警输出的,也是需要你自己根据指示灯的闪烁状态才知道什么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