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各位大侠!请教下怎么编人机的配方和PLC的程序可以控制多台变频器的起停和频率更改?人机是威伦通的MT6070IH -2WV。
PLC是三菱FXS-20MR-001 变频器是施耐德ATV31H的。最好可以帮我能写下程序。以便于我对照研究学习。当然有偿的阿。我会付一定的费用的。。谢谢!

网友A:
端子控制变频器起停,通讯更改变频器运行频率。plc通讯程序的编写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B:
plc对变频器的通讯现在很好做,变频器选modbusrtu,设好站址,按照变频器手册对应好参数地址,程序就差不多完成了。

网友C:
人机界面用索引寄存器做配方,把不同的工艺做到屏里边,根据索引寄存器的变化传入相应的参数给变频器,可以用PLC的输出点控制变频器启停,如果是只有变频器没有其它设备也可以用触摸屏走通讯功能控制变频器启停

网友D:
呵呵;如果是FX1S的,PLC上编程要复杂些;

网友E:
现在触摸屏都有自带的通讯功能。。可以让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再通过PLC给个条件就可以了。。逻辑条件

网友F(2020-03-07):
回复 网友B:
会显示com口被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