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今天厂里一台三相四线格力空调一年没用突然要用了 ,接到个三相三线漏保上通电就跳  ,发现零线越过漏保,换了个三相四线漏保就好了,我想问零线一通为什么U相对地就是通的。

网友A:
空调的内部控制板是用的220的,取的一相火线通过变压器降压给控制板的,看有没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B:
U相对地通不会跳闸?

网友C:
三相4线设备你用三相三线漏保如果不跳闸才不正常呢!

网友D:
U相通对地应该不是通,而是阻止小而以,内部有变压器,所以阻止会很小

楼主:
一说阻止小  我就想起来了我用的蜂鸣档没注意数字显示

网友E:
为什么会这样,楼主应该多温习一下漏保的基础知识就明白

网友F: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用万用表的蜂鸣档去量,只能量干接点的通断,只要线路带电,蜂鸣器都会响

网友G:
如果如1楼所说,设备用到了~220V电源,则N线不经过漏保将跳闸;
但未能理解“零线一通为什么U相对地就是通的”一句,不知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厂里一台三相四线格力空调一年没用突然要用了 ,接到个三相三线漏保上通电就跳  ,发现零线越过漏保,换了个三相四线漏保就好了,我想问零线一通为什么U相对地就是通的。

三相四线供电的空调机(所有的同类设备),使用三相三线的漏电保护断路器,能合得上闸就怪了(除非漏电保护断路器坏了)。

我在这里已经说过很多次,漏电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而工作的。

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告诉了我们:流入一个节点电流恒等于从该节点流出的电流,电流不会在节点中积累。

而漏电保护装置的结构原理就是通过检测装置(电流互感器),检测穿过其检测装置的导线电流来判断流入的电流是否等于流出的电流,不相等的就判断有不按指定路径返回电源的电流(可视为漏电电流),只要这个电流达到设定的值就发出指令通知执行机构动作切断线路(跳闸),从而保护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

你现在由于将三相三线漏电保护断路器接入三相四线空调供电,零线没有进入漏电保护断路器,流入漏电保护断路器的电流有一部分从零线返回电源,造成流入漏电保护断路器检测装置的电流与流出的电流不相等(相当于漏电),这样你能合得上闸就见怪啦!

楼主:
老哥们  怎么纠结漏保呢 我说的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