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1.在触摸屏上我设定了可输入数值的地址(D20),,在PLC程序中做个K2000的常数,再DMUL  K2000 D20 D22 DMOV D22  D8343 ,这个可设置的最高速度.但在回原点与手动前后运行时也是这同一个速度,我 在程序里做的点动与回原点的速度没用了,全都是由触摸屏上一个速度控制了.
2.2.我回原点是往右方向正确,回了原点后在做绝对定位时我要住左边运动的,但它还是往右边走,这个我要怎么把它调过来呀,
3.我电机编码器是2500线,电机转速是1500转,PLC最高频率是100K,齿条导程转一圈67毫米,我电子齿设定的是10000/6700,   100个脉冲转一毫米,比方说我在屏上设定200毫米,起动时它一直在走,超过了还在继续走,不会停,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各位前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指点下,感谢感谢!
!

网友A:
用的是Y几输出的呀?

网友A:
对于问题1你用的是什么指令,绝地定位还是相对定位。比如:DRVA K10000 K100 Y0 Y1。其中K100就是调节脉冲频率的相当于速度,你改变其大小就相当于改变了速度。

网友B:
挪个网友 q616602675 的回帖:
1.检查手动运行和回原点速度传送的寄存器对不对,最好都改成DMOVP
2.手动能控制左右都能动吗?不能的话看看方向触点的输出点有没有点亮,或者方向触点跟驱动的线有没有接好,可以手动正反转的话检查程序
3这个没有程序更不好说了     最好楼主贴上程序   方便找问题

我是小白一个,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