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请教师傅们,有台台安3.7kw ,n2-405-h3的变频器偶尔上电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err6报警,重新上电还会报err6代码,无法操作。变频器采用端子启停,模拟量输入,没有接通讯功能。调换主板确定是主板损坏。现在电容换新,cpu焊了一遍不见效果,请教各位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把离插面板排针很近的74h什么的换了就好

网友B:
这个报警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像是74hc32明天代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通讯故障,但这块板没有通讯接口,也没使用通讯功能

网友B:
试试恢复出厂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