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变频器矢量参数里的速度环比例增益1和速度环比例增益2有什么区别和作用,什么情况下要使用这两个参数,一般不都是使用速度环比例增益1吗?

网友A:
1、变频器矢量参数里的速度环比例增益1和速度环比例增益2,是不是高速和低速的区别啊?
2、速度与出力,高速或者低速时,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B:
比例增益就是PID控制里面的Kp,Kp数值越大,调节灵敏度越高,调节力度就大。Kp数值越小,调节灵敏度就越小,调节力度就小。比例增益1和2就是一个高速时用,一个低速时用。具体可以查看你对应品牌变频器的说明书。百度输入变频器品牌和型号,很容易就能搜到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关键是比例增益1或2,怎么会出来两个比例增益参数?正常状态,就是一个。所以,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的,我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速度调节器,与一个自适应的功能,它把比例增益设置成可变的,这样,有一个起始的比例增益,有一个最终的比例增益。

一般,如果不想起用速调的自适应功能,那么比例增益1和2都设成一样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