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几台差压变送器测量值同时突变,突变之后马上恢复,之前一直没出现过。几组信号差压变送器测量后由同一根电缆传输至信号隔离器,隔离器再分两组信号给上位机和现地设备,突变时上位机和现地设备同时变化。是不是存在干扰?还是电缆绝缘变化造成?不可能三台变送器同时坏了吧!还是电源变化造成?

网友A:
从现象看应该是公共部份的问题,先检查供电电源,供电线路有无接触不良故障。如果是突发干扰,了解一下在附近有没有临时的电焊施工等。

网友B:
建议先检查电源,再就是线的接触点,一般线号线都是穿管的,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受伤

网友C:
比较像是干扰!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信号隔离器供电或是电缆与动力电缆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E:
像是干扰,我之前遇到的干扰就是数据突跳

网友F:
这类现象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干扰。典型的干扰现象。说个个人观点:如果你那根电缆换成通讯电缆,用通讯代替4-20mA,估计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我朝多数人都觉得硬接线可靠,但本胖却觉得通讯更可靠,如果通讯线路用光纤,那就是最可靠。通讯首选以太网、次选485或者CAN(但这个俺没用过),都有对应的光纤收发器。从使用情况来看,以太网的是价廉物美,485的光纤收发器价格高而且故障率高于以太网光纤收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了电源没问题,现在的现象是突变之后不会马上恢复,而是过段时间慢慢恢复。遥测电缆绝缘为0,初步判断是电缆的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缆绝缘为0,这应该是故障的根源了。

网友G(2019-02-26):
1.仪表接地要单独接地,屏蔽线单头接地,仪表接地不能喝设备接地、动力线接地咋一起,强电干扰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