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国产的五相步进驱动器,要求输入电压DC24V,单相电流1.4A,工厂有一个奥托尼克斯KR-55MC坏了,这款早已经停产了,想找一个国产的代替,不知道哪位大师有介绍的。

网友A:
步进电机都差不多。两相  三相 应该都可以替换上去。设置相同细分就可以。

网友B:
呵呵;如果连电机一起换没问题;
如果仅仅是驱动器,五相的不多的;不行就找二手的KR-55MC去吧;

网友C:
的确,五线的现在只有极少部分用户在用,如果真的不可找的话建议连电机一套更换掉,省得以后麻烦

网友D:
以前做灯光时候,比较大的摇头灯就用到这么大的步进电机,国产的大概200,不过很少见有坏过,见得多的就是传动皮带断

网友E:
寄过我帮你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