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三菱MR-JE-300A的驱动器和HG-SN302J-S100的伺服电机。
位置模式,电机停下来就一直来回晃动个不停,自动调谐1,自动调谐2,还有MR-configurator2里的一键式调整也试过了,但是停下来就是来回晃个不停。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之前的一般自动调谐都没问题的。
跟PLC输出的脉冲没关系,用MR-configurator2里的JOG动也一样,动正常动,停下来就来回晃。
机械结构是伺服电机用皮带带了几个辊筒。
还望高手大神前来指点指点该怎么调增益,按照百度说的调了调没多大作用感觉。

网友A:
加减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增益怎么调?机构都定型了,现在让加减速机也不好加啊

网友B:
电机选小的节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了一下午,现在听来下不来回晃动了,但是停下来以后会晃两下才停稳。
在线监控,实际负载率60%都不到啊,启动的峰值负载率也才150%,这个功率不小吧。

网友C:
你这机构是皮带带滚筒做直线运动呢还是圆盘运动?
如果是圆盘运动,加个减速机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如果是直线运动,确实跟PLC脉冲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就出在驱动器参数上,刚性过大,将增益降低试试
刚性过大,停止时会产生震荡,就是你描述的那种抖动。
刚性过小,停止时容易生产过冲现象。
虽然三菱驱动器没用过,但现在大部分驱动器都有自调整功能,就是将负载带上,然后让驱动器自适应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皮带带动辊筒做圆周运动,就来作为牵引放料收料的,料就是薄膜,负载不大。
自动调谐就是用过之后达不到效果,还是会来回摆两下,参数里的自整定,还有伺服软件里的自整定都试过了,发现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伺服电机的轴直接用联轴器带动皮带滚筒吗?没有经过任何的齿轮箱的?

网友D:
楼主的设备以前有做过吗?如果是第一台机,问题的原因可能 就比较复杂,如机械设计缺陷等。如果以前做过,仅仅是这一台出问题的话,建议换一个驱动器试下。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驱动器就好了

网友E:
检查机械连接,有间隙原因

网友C:
如果是联轴器直接带皮带滚筒的,建议还是加个减速机。

网友F:
对于伺服带滚筒或是圆盘这样的负载,很容易出现你这个情况,除了监控负载率外,再监控下负载惯量比
这个通常是要增大功率或是加减速机的。

网友G:
我也感觉伺服来回摆,好像伺服的刚性太大,伺服在运转时有嗡嗡的响声吗?

网友H:
做薄膜的以前用蓝晶的试过,用张力控制模式,这个没试过,现在做薄膜收放卷一般用张力控制类型变频器多,设置也简单

网友I:
这个明显就是刚性太大

网友J(2020-04-15):
大惯量无减速机来回抖动问题参数设置
1、负载惯量比增加10倍
2、速度环增益增加10倍
3、低通滤波器18000
4、开始一键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