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在设计一个项目时,电机比较大,有500KW,用的还是低压380V电源,用变频器,突然想到,有了变频器后,电源输入端还需要电容器补偿功率因素吗

有了变频器还需要加补偿吗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属于偏容性,电机的无功电流有变频器的大电容器组提供,不再需要补偿电容器!!
如果你有变频和市电旁路功能,那么在旁路那里就需要电容器组补偿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还是380的,还好是变频器拖的,不然启动时候对其他用户影响也不小

网友C:
有变频就不用补偿电容了,因为变频里面本身就有补偿功能,所以没必要!

网友D:
要电感补偿。

网友E:
整个系统有多大功率呢?如果只有一台变频器带的负载就不需要补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750kw左右,单台500+160KW电机使用变频器拖动,其他都是接触器

网友F:
变频器+电机的传动系统,整体的功率因数很高,不要只看电机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