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信捷PLC  XC系列24V输出端口短路怎么解决。。急急急

网友A:
那得看是plc内部短路,还是外部接线短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短路

网友B:
内部短路的话,电源都保护了,都开不能开机了,建议送修,换新的麻烦

网友C:
输出端口都有光耦隔离的,继电器粘连了直接换继电器,晶体管坏了照样更换晶体管,如果程序可以读写更换一个备用点

网友D:
如果是电源板上的DC24V短路,就直接更换电源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捷PLC  XC系列24V输出端口短路怎么解决。。急急急
有把握就自行拆开修理,反之送修或换新的。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给外部供电的二极管穿了。

网友F:
更换输出端的光耦或者继电器

网友G:
如果确定是内部短路就换一个点吧
一般设计时都会有预留点位的!
如果是我就是这么办!

网友H:
你把短路的元件换了就行

从这个贴子我推测出:
你找维修师傅检查过,检查的结果是“24V短路”,但由于某种原因没让他修

网友I(2019-04-18):
拆机看下电源板!换块板或者修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