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如题:西门子6SE7037变频交替报A017和o008.起初是报F012,查看该机灰尘太多,于是拆卸清理,全部清完以后,便出现此故障,多方查找未果,恳求大神们支支招吧,不胜感激。。。

网友A:
SAFEOFFalarmactive用于封锁变频器脉冲的开关已打开(X9端子5-6),祝你好运

网友B:
这不是故障。你的X9端子第5和第6端子没有短路。仅此而已。现在叫“安全关机”状态。

楼主:
谢谢大侠们指点,但这个机型X9端口只有1,2,3,4,5针,3针还是空脚,与实际不符,况且处理过程中没有刻意断开某一个触点的操作,我们尝试恢复出厂设置多次也没有解决问题,是不是触发板出了问题了?再次谢谢大侠们。。。

网友B:
关键是X9端子,X9端子上有两个点是接急停按钮的。如果没有急停按钮,就要短路它。

网友B:
哦,又看了一下说明书,X9端子是5针的,没有OFF2安全停车,但是安全停车不能没。所以它是放在开关量输入的某一个点子上了,你可以查一下P844和P845,将其都设为1就OK了吧?

楼主:
哦,谢谢kdrji版主,今天休息,后天上班后去核实一下,谢谢!!

网友C:
驱动电路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路有故障
我现在也怀疑是驱动板的故障了,但还不敢肯定。那个巨无霸拆卸也是不易的,我想先理清头绪再下手。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B:
对,先别忙着处理,搞明白了再下手。这个思路是对。

这种状态,其实看一下控制字和状态字,也能分析出问题的原因。如果状态字里有禁止合闸的位,那就看控制是哪个字被置了位影响禁止合闸被激活了。主要是OFF1/OFF1/OFF3/使能等控制字是否都在正确位置?

说硬件故障,自己最好先要有证据,只要从控制字和状态字入手,问题应该能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先别忙着处理,搞明白了再下手。这个思路是对。

这种状态,其实看一下控制字和状态字,也能分析出问题的原因。如果状态字里有禁止合闸的位,那就看控制是哪个字被置了位影响禁止合闸被激活了。主要是OFF1/OFF1/OFF3/使能等控制字是否都在正确位置?

说硬件故障,自己最好先要有证据,只要从控制字和状态字入手,问题应该能锁定的。
您的提醒很重要,明天上班后将着手应对这些问题,谢谢版主!!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客气呦。以前我用6SE70比较多,所以,还算熟悉。但我是应用,不是维修。所以。查问题还是有办法,但维修就没戏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们的鼎力相助,问题已解决,现汇报给各个坛友:是触发板一个发送的光纤通道出了问题,修复后就O009了,谢谢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