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请教大神解释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片,重新上传吧。

网友B:
看了2楼的链接,接近开关还挺复杂的?内部要振荡电路?以前俺就是用,没关注过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2楼的链接,接近开关还挺复杂的?内部要振荡电路?以前俺就是用,没关注过这些。

如果了解过金属探测器(探雷器)的道理就会懂得这种接近开关的原理了。

同样,如果有家电维修经历而又经常修理显像管电视机的人,就是用这个原理进行高压包好坏检测。

当年我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制作过锯木工序的金属探测装置,也利用这种原理自制了一个高压包检测仪(与指针式万能表组合在一起)。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进一步的解释,这回知道了。以前用的霍尔开关,贴个磁片就能检测,霍尔集成电路的芯片作为接收信号端,但霍尔芯片的内部是啥样的也没戏关注过,再后来,接近开关到处都是,还便宜,就改用接近开关了。也是用不知其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