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师傅们请问。下图中trip旁是两个数,是实验160A额定电流的情况,也可以实验额定电流63A的工况么?谢谢啦

网友A:
发表不了图片,唉

网友B:
看不到图片,是整定电流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是整定电流。施耐德的断路器其额定电流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