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wand    wor     wxor.为什么都要加个w呢?这个w是哪个英文字母缩写么?谢谢了

网友A:
word的缩写,代表字,一个字是16位。PLC书上都会有的,随便下载一本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不加W,你想对单独的一位操作?

网友C:
还是位 字节 字这些概念不理解

网友D:
别钻牛角尖了,这些命名规则只有西门子自己知道。

不同的PLC指令缩写不一样的
比如:常开触点

三菱:LD
AB:XIC
松下:ST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是英文缩写的比较容易猜出,其他规则命名的很难猜。LD装载,应该是load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