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可以调节GK 来调节输出大小值吗?

楼主(2018-07-12):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懂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能,可控硅属于开关型半导体器件,只能控制电路通断,不能控制输出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哥

网友C:
不能主动关断,只能用在交流斩波控制

网友D:
可控硅是可以调解GK控制大小的,但是过来的应该是脉冲信号,信号源是连续可调的。
图中RP是带开关的电位器,VD1是双向触发二极管。VT是双向可控硅。如果用单向可控硅,见下图:
就可以调压了。
这两种都是调压台灯电路图。

网友E:
控制导通角大小,也就控制了电流。

网友F:
可以调光的台灯不就是这么控制的吗

网友G:
两种控制方式:1.可控整流。2.通过控制极改变可控硅导通角来控制输出电流大小。两种控制方式,一种接受的是脉冲信号【开关量】。一种接受的是模拟量信号【连续变化量】。导通以后,就一直导通,只有控制信号消失,才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