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ip和TK6071iQ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07-12):
我怎么看两个参数都是一样的,到底有哪些不同?哪个好点?

网友A:
背后接口不一样,多不是什么高档货,监视个参数还行,速度都比较慢。

网友B:
下载口不一样

网友C:
这二个算威纶目前在产的型号里最低价的二款了;IQ的没有MINI USB下载口;

网友D:
没有什么不同,也许就是改了一下接口,也许改了一下软件,然后就成了一个型号。型号越多,威纶的员工会让老板觉得:你看你看,我又出了一个新厂品。

网友E:
USB下载和U盘下载。

网友F:
主要是USB口

网友G:
TK系列的都是老屏了,现在MT都过时了,CMT等算是主流吧,TK系列的我用过6100IE,速度是真的慢,一般来说前面都一样,后面的IP,IE就是配置问题了,比如谁比谁多个com口,谁比谁多个USB口,论干活都一样的,指示你需求什么功能就来什么配置。

网友H:
两者确实是下载口不同,话说TK系列的屏便宜到运行速度实在太慢了,一个画面摆了60个数字输入元件,刷新2-3秒才出来

网友I:
甭说6071iP,就是6103iP这个玩意都是垃圾出品,搞不好就是串口联机不行了

网友C:
TK本来就是低端定位的;
至于TK6071肯定是不能算老屏的,刚出来没多长时间,代替TK6070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不算很便宜的,比它便宜的还有不少

网友I:
原来用TK6070iP,大约接近2000套左右(价格实惠,开票价520),反正在保修期触摸屏一直没有坏过(保修期标准一年,最长3年)。但是去年买3块6103iP,还没有发货就有2块联机不行!!虽然代理商更换了或者是维修了,可是就此不敢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