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3):
有一个调速马达没接线图,怎么接?旧件,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日本东方的减速电机,你的调速器呢?

网友B:
单相电机,万用判断一下线圈

网友C:
万用表量一量啊!不难判断

网友D:
你这个电机是带反馈的调速电机,下面的磁铁应该有一个线圈,是两根引线。没有了吧?那个线圈是反馈信号。这个电机如果用于调速,是应该有配套电子调速盒子的。图中主线共有4根,是两组线圈,您需要测出两组独立线圈,然后把两组线圈各找出一头拧在一起,变成3根线。
最后在用万用表测出阻值一大一小的两个线圈,阻值大一点的接2uF的起动电容,然后把220V一端接没有电容的那根线,一端接任意电容的两端(调整运转方向就是倒电容上的那根220V)
这是一个代反馈的可调电机,如果你电机磁铁部份没有线圈了,那只能恒速运转了。(最高速度)

我用过这种电机。把2 组线圈的4根线正确并好后按图接就可以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带反馈带减速箱的单相调速电机!调速必须有控制盒和你电机下面套住磁铁的线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机是带反馈的调速电机,下面的磁铁应该有一个线圈,是两根引线。没有了吧?那个线圈是反馈信号。这个电机如果用于调速,是应该有配套电子调速盒子的。图中主线共有4根,是两组线圈,您需要测出两组独立线圈,然后把两组线圈各找出一头拧在一起,变成3根线。
最后在用万用表测出阻值一大一小的两个线圈,阻值大一点的接2uF的起动电容,然后把220V一端接没有电容的那根线,一端接任意电容的两端(调整运转方向就是倒电容上的那根220V)
这是一个代反馈的可调电机,如果你电机磁铁部份没有线圈了,那只能恒速运转了。(最高速度)

我用过这种电机。把2 组线圈的4根线正确并好后按图接就可以了。
thunder://QUFodHRwOi8vZmlsZXN0b29scy5na29uZy5jb20vYmJzL0Rvd25sb2FkLmFzcHgvczE0L2ZmNTU5OTFjNzk5MzYwNDYyY2RlMWNkNTMwZmRlMzAzLmRvY3gvJUU2JTk2JTg3JUU2JUExJUEzMy5kb2N4Wlo=
实际上就是一个带反馈带减速箱的单相调速电机!调速必须有控制盒和你电机下面套住磁铁的线圈!
电容不是要接1和4吗

网友F:
东方的减速电机,要配合调速器用的,没有调速器别乱接

网友D:
没有调整器一样用,就是不能调速。我公司有好几百台呢,正确接好电容就可以用,只是不能调速了、这个调整器我自己都为公司生产过呢。

网友D:
把黑蓝并在一起就行了,做为主线,接220V的其中一根线,黄白接电容。但最好自己测一下,因为我用的是浙江的品牌,只要找对了把电容接在阻抗高的绕组上就对了。电容接大绕组!绕组肯定不是一样大的阻值。并好的线当主线接220V的其中一根,另一要220V接电容两端哪端都可以,只是运转方向不同。如果反馈线圈没了就不用控制盒了。不能调速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对,我没注意,只是按常规的划了下,没注意,对不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调速马达没接线图,怎么接?旧件,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图上电机后面只剩永磁铁没线圈了呢?

网友D:
你这个只剩磁铁了,反馈线圈没了是不能调速的,就按上图接直接当单相电机就可以了,一根220V的线接在蓝黑上,蓝黑并起来,另外一根接在白或黄上,白黄上并一个电容。能正反转,但不能调速了。如果你非想调速,只好配上那个线圈,买一个控制盒。浙江佳雪电机公司有售,但他们的线圈不知道尺寸合适不?
http://httxue.com/html/show.asp?id=180p://www.chinajia
我找到了我以前使用过的电机,是浙江的。
商标上有接线图。如果你有反馈线圈,就可以买CS-A调速器。我生产的是仿日本的SS32,11 脚插座,安装方便,但是没在我身边。
SC-A电路图中,那集成块是LM358双运放。

网友H:
你这个电机尾端的测速发电机都被你干坏了,也就是基本没法调速了(就算用也只能用开环调速器)

网友I:
看图好像后面那个测速拆走了,制衣行业这个经常用,质量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