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3):
由于用的减速电机较多图片也多,所以决定分两个帖子来发,主贴见http://m.gkong.com/bbs/456501.ashx
这个帖子主要写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国产减速电机介绍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是使用中的改进措施
这是一台进口开卷机,使用中出现了两次输出轴断轴,改进措施是在下面加装过度底板,把减速电机整体向负载侧移动,减小输出力臂,运行多年再没出现断轴

楼主:
第二个问题,漏油。减速电机漏油是个普遍现象,正规是更换油封,我们机电扯皮,所以只能改变安装角度。这个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啊?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三个问题是不合理的负载问题,这个一般是解决不了!看图

如图,这是一条国产输送线,sew减速电机通过链条驱动辊子,链条松松垮垮,导致电机经常过载表情基本无解

楼主:
回复 楼主:
国产减速电机我们也用了不多的几台,十几年了也没出过问题大家看看
带电磁离合器刹车的

楼主:
单相电机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几台位置不变拍照,也是用了10多年了没出过问题,可以看出一般的应用场合国产减速电机是可以胜任的!但国产市场是混乱的,这是不可否认的!看这个
铭牌是sew的国产货,这种厂家就是垃圾,败坏国产的声誉。

网友A:
这个帖子好!表情我没接触过进口货,国产用过修过不少,一般的设备国产足矣,前提是选型正确

网友B:
我们这链条驱动,有无负载原因,经常跳齿

网友C:
楼主说的那个漏油的那个,换轴封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带刹车那个应该是换卷轴驱动的用,第一个图的那个原来我还以为是收卷,放卷用的话,很多国产放卷头直接是用水冷磁粉刹车,变频放卷电控就很多企业都嫌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轴封可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表情涉及到油封的申购 采购,涉及到责任归属 是机械换还是电气换 机械电气又是由若干人组成的 !到底由谁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表情 十几年了我们还没搞清这个问题表情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搞清楚表情  我们的原则是什么都不干年底当先进!瞎干乱干担责任!你好我好大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