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3):
今天试了一下用西门子pLc控制变频器,没有成功,哪位指点一下。
pLc为314c-2Dp,集成5路模拟输入,2路输出。变频器为MM420。
监测变频器输出0一20MA时,接线为PLc接A和AI0,变频器接12,13端子。PIW值可以看出随频率变化,但是波动非常大。
同样,控制变频器转速时也是可以控制,但是波动太大。接线是pLc端V接变频器3,MANA接4。
不知道是我线接得不对还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吧?设定值和输出实际值都波动,这是不正常的。不过MM420可以监控参数的,看看内部的参数值是否也是波动的呢?我手上没有MM420的手册了。所以没法帖功能图。

网友B:
就PLC输出0-10V或4-20MA给变频器。
能调速,其他的应该就是干扰或设置方面的问题吧。

楼主:
看哪几个参数呢,控制时我量PLc输出电压是稳定的,变频器待机时频率也是稳定的,运行后就剧烈的波动了。
如果是干扰引起的,如何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线不会有问题吧,头一次用。

网友C:
频率会变化应当接线是对的,可能就是干扰太大了;

网友D:
什么变频器?走线怎么样的

网友A:
看r0022是转速实际值,设定值是从哪个通道进的?我没有MM420的手册。不知道。

干扰主要来自于变频器与电机的电缆线辐射与传导干扰,把他屏蔽,双端接各自外壳。电机座以变频器的PE端,单独用一颗与电机电缆相同的线直接连接,而且这颗PE线要与电机电缆缠绕在一起。试试吧?

或者给电机电缆绕磁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用屏蔽线后监测变频器的0一20MA比较稳定了,但是用电压控制变频器转速还是波动太大。
pLc端pQw给的一个定值,变频器转速会在十几Hz范围内波动。

楼主:
闹了个乌龙,看外壳是420的,仔细一看是44O。看了下r22,波动很大。
变频器不接电机波动就很大,接电机也一样。

网友E:
楼主吧载波频率1800降低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A:
回复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要求,电机的外壳和变频器的PE端子直接连接,第二,要求电机的基座和变频器的柜子外壳等电位连接,第三,PLC要安装在等电位的背板上;第四,接地点要放在电机侧,不要放在电气柜侧。

试试布线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明天试试。

楼主:
我现在只是在工作间试一下,想看看效果再接设备上,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确定是接线不对,参数设置不对还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了p753滤波时间,有些效果,但是无法根本解决。

网友A:
所以,说明是干扰问题了,滤波能解决差模干扰,共模干扰需要外部的安装布线来搞定。不行上磁环吧?

楼主:
多谢您的热心指点,刚刚找到主要原因,我忽略了PID输出是不是整数,直接给到PQW,造成模拟量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
剩下干扰的部分到设备上试机的时候再解决,我工作间没有良好的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