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3):
请问安川驱动器里面的程序我怎么才能拷贝到另一台驱动器

网友A:
呵呵;这只是参数设值,算不上程序;
不知你用的是哪款?
现在新款的大多带USB口,电脑上安装软件就可以操作;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按键在驱动器上设置;

网友B(2020-11-25):
您好,具体怎么操作可以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