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张力控制咨询

楼主(2018-07-13):
要达到这样的应用效果,M1是放料卷的芯轴(最重25T左右)要做张力控制,在放卷过程中与M2保持一定张力。M2是主动,M1是被动。M2为90KW,M1为22KW,图片中的M2为一根辊,实际中是一个整平轮组,要起到将材料校平的作用,所以电机功率比较大。之前是选用汇川330H做的,这次想做的高大上一点,打算用三菱的FR-A800-R2R来做,咨询供应商,答曰此变频器华南地区还没卖出去过,无应用案例。心里不免有些踌躇,各位朋友,你们有做过吗?调试起来难不难呢?

网友A:
不知道你咨询的是华南地区什么样的供应商?
华南地区还没买过,这个句话是错误的,经过我手的就出过多台。
调试起来是有些麻烦,最早是上海三菱人来调试,后来华南的技术也是可以调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们供应商是“深圳市深蓝自动化”公司,看来是小公司呀,居然没卖过这款变频器

网友A:
上面的不是三菱正规代理商。

网友A:
如果需要此带收放卷功能的变频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或是发个站内信息给我,我可以安排同事跟你联系,确定方案。

网友B:
就是转矩控制的问题,而且从图中看也不复杂。只要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可以额。主动的转速控制,被动的转矩控制或转矩限幅控制。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其实就是个普通的放卷张力控制。基本上矢量控制型变频器都能实现。你想用的三菱专门的转径计算的变频器。?其实没必要。用三菱的矢量控制型就可以,给定两个值,一个速度给定值,一个转矩限幅给定值。就可以实现速度控制转矩限幅。就能实现如图所示的放卷

网友C:
再说找代理商可以通过三菱或其他品牌官方询问所在地代理商电话,这样是最靠谱的。深圳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壮盈吧!三菱的宣传册也会印有分公司及代理商的地址电话。其他品牌也是。搞不懂为什么好多人就不知道通过这个途径寻找供应商

网友B:
哦?三菱的也分工程型和通用型了?

网友A:
三菱有高性能A系列,风机、水泵专用型F系列,经济型E系列,简易型D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