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3):
电梯西子奥的斯LRU-403(ACD4-MR)变频器使用的压接模块,安装驱动板不当造成炸模块。

更换驱动光耦,稳压二极管、模块后正常。

常见比较多西子奥的斯LRU-403(ACD4-MR)变频器报717 704  403 接触器不吸合,上行或者下行报故障。

网友A:
有时我们做不到万无一失啊。

网友B:
有图有真相  谢谢分享

网友C:
电梯的还真没有修过,电梯的变频器一般都挺贵吧。

网友D(2019-03-19):
常见比较多西子奥的斯LRU-403(ACD4-MR)变频器报717 704  403 接触器不吸合,上行或者下行报故障,这块问题从哪里入手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2019-07-07):
回复 网友D:
师傅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查了好久都没突破,您那有眉目了吗

网友F(2019-09-21):
回复 网友E:
修好了没有,修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