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3):
1)关于10KV软启动柜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和普通的变压器式互感器的优劣谁用过的或者接触过的能给解释下?

2)10KV电容补偿柜
电容器投切专用高压真空开关
(1)能实现手动分闸,配套专业控制器和操作电源,动作可靠。电动机馈线开关跳闸时联
跳电容器投切专用高压真空开关。
(2)采用永磁操作机构。
(3)专用高压真空开关采用侧装,与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一起组装。
这里面的接地开关,隔离开关和专用投切开关一起组装谁用过?对柜子有什么要求?

楼主:
谁有图形或者原理图能给发下看看?这个电容柜是现地补偿柜,不是集中补偿的,以往见过的接地开关主要在高开柜那边,这次这个要求我是真没见过。

网友A: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是有连锁的
安装时肯定是要一起安装的!
10KV的电容补偿肯定算是高压补偿了,所以你还是可以按照高压补偿的方式来考虑!
这个和380V的设计在安全保护操作上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是有连锁的
安装时肯定是要一起安装的!
10KV的电容补偿肯定算是高压补偿了,所以你还是可以按照高压补偿的方式来考虑!
这个和380V的设计在安全保护操作上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你说的联锁及一起安装是的,这个主要使用在开关柜侧的,但是这里的电容补偿柜是就地补偿自动投切的,所以安装这玩意我还没接触过,从电容柜的尺寸及元器件布置来看,很难啊,常规电容柜下端一般要装电抗器,还有电容器,尺寸本来就挺紧的,而接地极隔离开关体积不小,还莫说要和专用真空投切开关一起组装,难度可想而知啊。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你那边有接触过吗?

楼主:
目前找到一家,等到时项目确定了合同签了我将图纸及图片贴出来给大家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看外观也差不多!
不过比普通的安全性灵敏度要好!
电子式电压互感器一般采用电阻分压、阻容分压或电容分压的原理。
电子式互感器的高压侧与低压侧之间只存在光纤联系,抗电磁干扰性能好些!
电子式互感器低压侧的输出为弱电信号,不存在传统互感器在低压侧会产生的危险,不存在老式的开路危险!

楼主:
一次图对比下,一个是带的,一个是不带的。

楼主:
第一个图:组合式隔离/接地开关正面
第二图:反面
第三图:上端隔离通过操作断路器实现
第四图:下端操作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