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问题

楼主(2018-07-13):
Ab plc 输入条件都满足了 但是电脑里的线圈没有有输出  换了通道 换了输出卡键 换了CPU也没用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A:
地址错了?

网友B:
方便看看你的程序么,状态灯是否正确显示?

网友C:
挨个用常通点短路中间的开关量 不信不通

网友D:
写个测试程序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