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这个温控器有没有锁定面板操作的功能?

楼主(2018-07-13):
设置报警值 PID之类的需要密码。
当时面板操作 按上下键盘直接可以修改温度。
这个就尴尬了。
有没有锁定的办法?

楼主:
这款温控器没有LCK锁,无解了。。凉凉,要达到锁定键盘 好像需要更换温控器

网友A:
即便带锁的好像也可以修改SV
【方案】
华北工控BIS-6920M,满足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多设备互联互通应用

网友B:
做个面板上??
【方案】
全流程陪伴式服务,Teledyne FLIR让设备检测更高效!

网友C:
这种类型的都没有!
温度上下限好像都可以随意调整的!
【方案】
小菲课堂|红外热像仪为何需要精准测温?这两点很重要

网友D:
换品牌,或把温控器放在箱里前面加个透明板上锁;
【方案】
使用FLIR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进行环境保护

网友E:
可以把设置温度的功能放置到密码权限下
【方案】
一探究竟 | 何为图尔克现场逻辑控制器F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