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母龙PLC请教

楼主(2018-07-13):
CP1H-X40DR-A请教大神这是什么类型PLC
还有输出COM点怎么确认控制是哪几个输出点

网友A:
什么类型?
如果是大中小型分,这属于小型整体式PLC;
输出类型分,这是继电器输出;
至于COM点,用粗线分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
如果是大中小型分,这属于小型整体式PLC;
输出类型分,这是继电器输出;
至于COM点,用粗线分开的;

真大神啊,啥都懂,不知道老哥干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