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3):
电路图如图所示,低压启动过程,看现场接触器动作是,先开KM2,5秒后启动KM3,KM3启动后复位KM2(这里看着有大约0.5秒的延迟)然后启动KM1,接着复位KM3(此处大约也有0.5秒的延迟)开始正常供电。187V来自线体总的变频电源,KM1和KM2互锁

网友A:
图在哪里?没显示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卡了,老弄不上去,帮忙看看,改造了个,不大敢上电。。。

网友B:
觉得KM1存在是多余的,能否简化成低压KM2启动运行5秒后,断开KM2延时0.5秒闭合KM3转为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这个是很多台设备共用一套制动电阻,带着制动电阻的话,负载会增大吧?KM2和KM3同时吸合会不会爆炸啊?没看明白这些,心里总觉得没底,不敢启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看看图纸上写的设计单位是哪个,打电话问问看。有些肯告诉的,可以试试

网友C:
三相220V,是线电压220V吗;图是自己绘制的吗?
能够观察到接触器动作过程,则是已有的设备;假设负载是电动机,则插座连接,应该负载不大。
所述“制动电阻”,电阻值多大,是否确认为制动电阻。

KM2吸合,降压起动;延时5s后,KM3吸合,连接到另一个电源。之后KM1吸合,电动机全压运行。
6楼说,KM2、KM3同时吸合,则0.5s延时,是指KM2、KM3会同时吸合0.5s;KM1、KM3的情况,可能也是这样。
很多台设备共用一套制动电阻,是说“制动电阻”下,接有多台电机吗,具体是如何连接的。

不明情况时,审慎是对的,可以自己逐渐理解;如果有说明书,可以对照阅读。
不了解具体情形,又对变频电源不了解,故无法肯定回答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