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316J驱动电源求助

楼主(2018-07-14):
A 316J光耦的驱动电源的15V稳压管总是击穿,基本这每台驱动都是15V稳压管坏,高手来看看到底是电路那里不科学。

网友A:
如何限制电流?不能限制电流,肯定坏。

网友B:
bing yi ge 750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给个明确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到底是减小还是加大?

网友B:
zhe ge yao kan ni de dian ya da xiao xian 750om

楼主:
在稳压管上并个电阻还是把750欧加大?

网友C:
那个瞬态抑制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在限流电阻上?是不是这个东西突然起作用使稳压管电流增加了?
把它拆了再试试,或者换个合适的值 直接并在G-E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那个瞬态二极管拆了

网友D:
看电源电压是否异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电源来自变压器输出的AC18V,应该跟输入电压有直接关系,之前加大限流电阻效果不好,已经拆掉BM 09A试用看看。效果。

网友E(2018-10-03):
750欧两端负载过重也会少15V稳压

网友F:
换功率大些的试试。。。

网友F:
看电路,“瞬态二极管”似应该是稳压二极管。这样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双电源电路吧。
当下“-”电源一旦有短路或负载内阻极低时,上稳压二极管反向电流会增大,功耗大增。。。烧了。
所以,上稳压二极管易坏,重点查下电源负载(包括滤波电容等)。

网友G(2019-04-13):
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