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作废了

楼主(2018-07-14):
顾名思义
就是从主中性线上分接到设备上的分支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懵逼了。。。

网友B:
单台设备的中性线,比如说一台三相四线的空调机,在这台空调上有一中性线(零线),空调的中性线应当连接到总的中性线上,这根线就是支线。

网友C: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为什么回路电流走零线不走地线,零线地线原理是什么?

回路电流是因零线通过负载与相线构成回路,因此必然会有电流流过零线。而地线(包括所谓的保护中性线)与设备外壳连接,与相线、负载、零线不构成回路,正常情况下怎么会有电流流过地线(包括所谓的保护中性线)呢?

零线是中性点接地后构成零点,从零点引出的一条线。这条线与负载、相线构成回路,就称之为工作零线(N线);如果这条线与设备外壳连接用作安全保护,就称之为保护零线(PE线)。

由于这条线既用作工作接零(N),又用作保护接零(PE),所以才被称之为零线(PEN)。

采用了保护接零的系统被称之为TN-C或者TN-S、TN-C-S,简称TN系统。

如果设备的外壳与独立于供电系统之外的接地极连接,这条从与独立于供电系统之外接地极连接引出的线被称之为地线,这种保护形式就称之为保护接地。

采用了保护接地的系统被称之为TT系统。

还有一种是中性点不接地,但设备外壳也是采用了接地保护的形式,这种系统被称之为IT系统。

由于现在的规范直接引进(照搬)西方的标准,零线与中性线不分(因为外语没有“零线”这个词),统统称为中性线。同时又取消保护接零这个称呼(还是因为外语没有“零线”这个词),统统称为保护接地,这样就致使现在的许多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混乱、混淆,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