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4):
为什么在备份设备程序的时候,读取不到源代码信息,导致备份不了完整的程序?CPU不写入源代码信息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吗?怎样才能读取到完整的程序?
请各位大神指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1、下载时勾选源代码,这样你才能上载到完整的程序。
2、没有源代码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3、使用简单工程或者GX Developer你依然能上载程序。不过上载后的程序以梯形图显示,有时会不正确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早期完整程序,但程序修改多次不一样了,怎么办?
之前么有接触过结构化编程

网友B(2020-04-01):
碰到同样问题,只能读取结构程序,没有源程序